[戴尔]
第一次让按钮难住

楼主(2014-11-10):
AOC 22寸显示器开不了机,拆开看机子下部进过大量污物浸泡,屏边锈完了,按键板大量污物,6个按键大部分不灵。经检查显示器其它没问题,就是按键板问题,按键板插线接口也腐蚀损坏了,需要飞线。先把几个按钮焊盘脱落的作了飞线。有的按键用酒精洗洗好了(原来一直这么处理的),有的拆开清理一下也好了,有的拆开清理仍然不行,必须更换。白忙活两三小时,最后还是需要全部更换。只好TB买新的按钮。这种无用劳动害死人了。

网友:
好无奈   这水分足

网友:
平时要多备一些按键,,,,,,

网友A:
这个建议直接连按键板都换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建议直接连按键板都换了吧

TB没找到这种按键板。

网友:
另外插线插头也坏了,买按键板还是要飞线。

网友:
象这种情况按钮称早全部更换,省时省力,还省找麻烦。

网友:
按键全换,少了麻烦!

网友:
都有这样的问题,忙活完了还是得换。

网友:
开关键 直接换得了

网友:
最怕这种情况,看着简单,搞起来麻烦

网友B:
只换开关键 其他的不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只换开关键 其他的不要

你这个方法非常可行。换按键是小事,关键是要飞线,反复地有一些按键不能用,脱焊了,搞死人了。

网友:
实在没办法,最后动用了AB胶,将飞线焊盘(共9条飞线焊盘挤在一起)彻底固定(半小时固化),终于弄好了。现在所有按键橙绿灯都全部正常。

网友:
换按键板省事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