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不起无线网卡的神机

楼主(2014-11-10):
                  今天接一台组装的台式机!客户说装个win7的系统!!好嘞!进pe...................几十分钟后。系统ok。准备收钱。客户说加个usb无线网卡!好嘞!插上!居然不认!!难道是坏的!!可我拿的新的啊,在拿一个!靠!!!还是一样!!换个地方!!靠靠靠.........换了四个还是一样!!!问同事!!!同事来换了个地方在插!!尼玛居然能认了!!!装驱动!!分分钟后!提示ok!可是显示的无线上居然是红叉!!我去!!!!点开一看!!居然没有信号!!难道是系统没装好!!!重新在来一次!!上次装的32的!跟他装64的!! ..............装完了!!!无线能够正常使用了!!哦也!!!!!!!可是我重启了下机器!!又称了原来那样!!!*脏话*..........有哪位大哥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!!!!!帮帮小弟吧!!谢谢了!!!

补充内容 (2014-11-11 13:44):
板子好了!!!装安装版的系统解决了!!!

网友:
无线网卡质量不行把,要插在usb2.0的上面,也有可能是你那系统不行

网友:
尽量插在后置USB接口上!估计主板有点问题。

网友A:
什么牌子的网卡....换个大品牌的试试看

网友:
网卡不兼容吧!质量不佳。

网友:
要么是无线网卡质量不要,要么就是板子太杂

网友:
其他USB设备正常吗?USB供电不足?桥坏了?另外重新插拔一下是不是又会正常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牌子的网卡....换个大品牌的试试看

换的tp的啊

网友B:
没招 的时候 装安装版的系统  或许就解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招 的时候 装安装版的系统  或许就解决了

是啊!!!!我就在想ghost和安装版的区别究竟在那里!!!!

网友C:
果然跟我上去一样,装原版系统就OK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果然跟我上去一样,装原版系统就OK了

大哥加个qq以后多像你学习啥!522176850我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大哥加个qq以后多像你学习啥!522176850我的

我QQ:41984152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