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东芝L600 SYS_PWROK的疑问?

楼主(2014-11-10):
我现在修到一台东芝L600 HM55独显的机器(板号:DAOTE2DMB8D0),故障现象是触发到0.06掉电重启,然后反复重启。重启的时候量各电感都有电压跳变。HWPG相关的也断开过,也是一样的。后来发现拆掉U15后电流就上到0.6几不显示,U15的1PIN 2PIN 5PIN都有3.3V(量无线网卡的插槽22PIN只有1.5V)。U15换了、取下U15直连一个U15的1脚和4脚或者2脚和4脚就会变成开始故障。我想问的是,这样是不是可以确定HM55坏了

补充内容 (2014-11-22 15:56):
已经决解了,换HM55OK

网友A:
打下对地值多少啊

网友:
正常的PLT—REST  应该是3.3V  你量只有1.5v应该是HM55把复位拉低了

网友:
在检查下PLT复位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断开,如果还是只有1.5V那么就是桥坏了

网友B:
复位电压偏低大部分都不会是桥的问题,应该是被拉低了,或者什么东西影响南桥发出复位电压偏低了

网友C:
换个桥试呗, 反正桥不贵

网友D:
摘掉无线网卡开机试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摘掉无线网卡开机试!

裸板的了,就板子,CPU,内存和散热器,其他都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个桥试呗, 反正桥不贵

就是不想随便动桥,想确定了再动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复位电压偏低大部分都不会是桥的问题,应该是被拉低了,或者什么东西影响南桥发出复位电压偏低了

这个我知道啊,但是我想问的是为什么U15装上去电流就上到0.06多点就反复重启,不是复位偏低。复位偏低只是我附加上去的一个现象而已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打下对地值多少啊

对地应该是正常的,阻值有450

网友:
你接上U15之后,4 PIN应该是不正常电压吧,这样基本上就是桥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我知道啊,但是我想问的是为什么U15装上去电流就上到0.06多点就反复重启,不是复位偏低。复位偏低只 ...

我感觉不是桥的问题把,应该还是复位被什么拉低了,导致桥不能正常工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