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M1进水维修

楼主(2014-11-10):
一个小本本,HPDM1的   CPU边上进水了,但是没有进到CPU里面去,现在电源跑0.12 不过CPU,量了一下 CPU没有供电,CPU供电型号为:8380ALN   量了下没有主供电19V,现在也找不到这个图纸,请大家帮忙,看看你们谁有这个图纸,或者是谁知道这个主供电脚是那一个  谢谢了

网友:
没有主供电19V,后面什么也别谈了,查保护隔离电路吧!

网友:
同意楼上 没有19V 说明公共点短路或断路了

网友:
先把19V电压修出来再说。

网友:
先修19v,在电源接口量有的话再亮后面

网友:
你们没有听懂我的意思,我的意思是CPU供电芯片上面没有19V进去,现在开机可以跑到0.12不过CPU  是因为CPU没有电压,,意思是我想知道8380ALN主供电是那一脚 也就是19V是那一脚

网友:
这个机子搞定了,CPU的主供电脚为6脚   飞了个19到6脚电流跑到0.5几不动了,最后刷了个BIOS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