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人升级过板载内存经验?

楼主(2014-11-10):
有没人升级过板载内存?

网友:
风险太大了,  没试过

网友:
加一根内存不就行了

q3611323 -2 不告诉你是半载的了吗!

网友:
那个不敢搞啊 弄不好直接换板了

网友:
想法很好, , 应该难

网友A:
首先原机要有大内存的版本。比如一个机型出过2G 4G两种版本 那么你最高可以升到4G , 8G是升不起来的。

网友:
好无聊的想法 = =。  加一根外置的不就好了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原机要有大内存的版本。比如一个机型出过2G 4G两种版本 那么你最高可以升到4G , 8G是升不起来的。

可以想象下一根2GB内存,当你栽下一棵内存颗粒后再插上电脑,(如果能行)其系统显示容量依旧是2GB;又或者一根1GB内存在其背面加颗粒,容量在系统显示下依旧是1GB,最终还需要码片的支持,我分析的对不?

网友:
板载内存没有码片 或者说码片是在BIOS里面。不同的容量板上都有配置电阻,必须要做相应修改。不然主板是不认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