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表一下今天维修的机子!!!

楼主(2014-11-10):
1、ASUS K40AE 开机不显,这种机大家一看就明白了,加焊北桥,测试亮机,进系统正常,从早上测试到现在没问题。

2、TOSHIBA M300 开机掉电,经检测HWPG问题,1.5PG问题,换8脚1.5V的供电芯片后OK。

3、ASUS A54HR 不通电,拆开经检测电源头问题,哈哈,用焊锡一连OK。

4、HP CQ42 开机不显,加焊显卡后OK.

5、DELL N4030 不开机,拆的时候就发现开关线没插,插上后,开机不显,最后加焊显卡后OK。

6、ACER 4732Z 进系统后,用5分钟掉电,拆开发现风扇堵的不像样子,清理干净后测试OK.

7、ACER 4741G 进系统蓝屏重启/有时候不进系统,换硬盘后每次都可以进系统,但是进系统还是会蓝屏重启,进BIOS修改硬盘模式后OK。

8、TOSHIBA L40-A 短路 拆机测量一个电容短路,换好电容后可以亮机,但是不能进系统也不能进BIOS,按键盘也没有任何反映,最后刷BIOS后OK。

这就是小弟一天的维修记录,还忘各位大侠不要喷,每天一记录,还是不错的。

网友A:
活挺多啊   我这里一天就一个半个的 还是疑难杂症的 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活挺多啊   我这里一天就一个半个的 还是疑难杂症的 唉

是啊,一天累的死呀,今天的机子都还不错,没有碰到难搞的,现在的维修量一天最少都是6   7台以上呀,前都是老板赚了

网友:
  sheng yi hao hao a,,fa cai la a

网友:
生意这么好,兄弟,你发财了哇。。

网友:
第7个我擅长 哈哈

网友B:
我是彩笔我想问一下 、ASUS A54HR 不通电,拆开经检测电源头问题,哈哈,用焊锡一连OK  这个是什么原理啊 请你告诉我 求你了

网友:
liang好多啊

网友:
生意这么好,兄弟,你发财了哇。

网友:
速度够快的

网友:
一天8个本子 !

虽然没有复杂的维修 不过 这个数量一天都搞好很不错了

网友:
我一天能修2-3个都不错,楼主好厉害,

网友:
你们那的生意真的不错,我们这可没那么多。

网友:
楼主店里的活还真多,虽然都是一些小问题但楼主都能一一解决,技术很不错。

网友:
对我们新手还是有点帮助的哦

网友:
这要是个人维修店每天修这么多台电脑,能挣多少毛爷爷啊?

网友:
这么累都不忘到平台和大家分享,值得称赞!不过也得注意身体,适时起来走走为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是彩笔我想问一下 、ASUS A54HR 不通电,拆开经检测电源头问题,哈哈,用焊锡一连OK  这个是什么原理啊  ...

机器拿到手上通电流表,没待机电流,拆开看到电源头接主板的那根针段了,用焊锡把电源头断掉的那段用焊锡连到主板上就可以通电,开机电流一路逛奔到亮机,明白了吗?

网友:
问下,拆装测试都是自己搞的?工作时间够用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