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求助,夏普1808S我拆完后扫描车不走了

楼主(2014-11-10):
我的打印机是复印不清楚,百度一下说是清洁一下六棱镜,我也不知道六棱镜在哪,就把扫描那个玻璃板拆下来了,有个激光头也拆下了,擦了反光镜,什么线也没有动,再装上,就扫描车不走了,有哪位大师傅给指点一下,急!谢谢了
求助
不清楚

网友:
补充一下啊,就是不能复印了,打印没问题

网友:
你还是仔细检查扫描部分的线路那里掉了或者没插好。或者看看机器有没有报维修代码。

网友:
六棱镜是属于激光器内部的组件,扫描头属于扫描组件,可以打印,不能复印,还是扫描的问题,就是在透明玻璃下方的扫描头,可能是装回去,没装到正确的位置,,或者是没装好,,拆装就不好描述了,上个清楚的图片,说不准还可以帮到你,

网友:
查扫描架导轨

网友:
上个清楚的图片,说不准还可以帮到你,

网友:
是不是你拆机的时候把那里的线扯下来了你没注意到 或者皮带那个你没卡到扫描器上导致他不走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把它重拆仔细检查一下

网友:
人家把CCD组件也拆了,扫描架能走吗?一般,复印机里面,漆封的螺丝,要慎重拆装!

网友:
扫描头 架没有安装好 六棱镜 是激光器里边的 不是在扫描器里边

网友:
扫描灯亮不亮 扫描架静止不动还是会晃动 问题说清楚

网友(2014-12-12):
夏普的机器白条没检测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