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530u本WIN8改WIN7后拔掉U盘不能进入系统

楼主(2014-11-10):
三星530U,固态+500G普通硬盘。。。自带WIN8系统。。刚才用U盘进PE把固态、普通俩个硬盘都删掉分区,转换分区类型从GUID转成MBR。然后固态硬盘分18G+4G。。普通硬盘直接分扩展分区,然后分成3个区。做系统到固态硬盘。。重启后进入电脑一切正常,杀毒软件什么都装好了。重启也正常,就把U盘拔掉了。再重启就不行提示ALL boot options are tried. press <F4>key to recover with factory image using Recovery or any……插上U盘选择U盘菜单里的正常启动就能进入系统,拔掉U盘直接进入就提示上面字母。大意是找不到主引导吧?。。。请问怎么解决。。。如果吧所有分区都删掉。在普通500G上正常分区做系统。是不是就行了?如果那样固态硬盘还有作用吗?现在插U盘开机进去后,计算机里。C就是18G。D.E.F是500G的3个分区。至于固态上的那个扩展分区根本就没显示!。。。。原地等待高手支援。。。谢谢了

网友:
用PE工具里面的系统修复工具重建主分区引导记录MBR

网友A:
C盘没有被激活吧?CMOS里设第一启动项为固态硬盘。

网友:
支持楼上说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盘没有被激活吧?CMOS里设第一启动项为固态硬盘。

怎么设置。启动项里只有HDD硬盘、CD光驱。然后其他的就是USB-HDD、USB-CD、USB什么什么的

网友:
用PE工具里面的系统修复工具重建主分区引导记录MBR,bios没设置好

网友:
用PE修复引导

网友:
要用安装版来装,否则就是插U盘就能引导不插就会不引导进去的

网友:
修复 一下 引导 试试

网友:
修复一下应该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