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W82801FBM掉点了!有3个脚没阻值正常吗?

楼主(2014-11-10):
一台IBM T43P的笔记本,型号是2668,一开始是南桥虚焊,按南桥就亮,加焊后没好使,拆下南桥FW82801FBM,发现掉点了!有3个脚没阻值正常吗?用200M档测都没有阻值,可南桥上对应的那3点可都有阻值!
那位大师手里有这废主板帮我测一下,有经验的教教我!谢谢啊!

网友A:
这不是有图有点位啊,对着干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不是有图有点位啊,对着干

右上角那个掉了!后来我想测一下才发现,那3个点对地都没阻值!不知道是干啥用的,去哪儿了我也没找到!

网友B:
没事的 容易掉的都是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事的 容易掉的都是空的

但是这掉了的点有一小条电路然后是过孔!这三个点都是那样的!搜不到点位图再说我也不会看图纸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事的 容易掉的都是空的

我怕它们有用,上了南桥再不好使!有关于这方面的南桥图纸吗?

网友C:
没阻值不等于不正常!最好看图纸查这几个点的作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阻值不等于不正常!最好看图纸查这几个点的作用。

您有这方面的图纸吗?我找不到!

网友D:
没连线的话,就是空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连线的话,就是空点

我在另一个地方找到一个类似的点,那个点就有阻值!有的线可能是从板子中间走的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没连线的话,就是空点

桥里面还有空点???

网友F:
用点图吧,楼上说的很清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用点图吧,楼上说的很清楚了

给个FW82801FBM图纸呗,你说我怎么搜不到捏!

网友G:
板子上的点掉了,洗干净一般可以看得出有没有连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板子上的点掉了,洗干净一般可以看得出有没有连线

是看不到连线,用手电照过孔也没看见阴影,可附近一个过孔也是这样的那个点就有阻值!
我是怕这3点有用南桥装回去还不好使就白忙活了!

网友:
装上会不好用在拆了,几分钟的事,呵呵

网友H:
找点位图啊,找到那是哪个点连到哪了。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?如果真有阻值那就废了,看能不能不个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找点位图啊,找到那是哪个点连到哪了。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?如果真有阻值那就废了,看能不能不个点

我找不到点位图,帮我找一个呗!T43P 2668

网友I:
先看下板子上的对应点有没有连线?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先看下板子上的对应点有没有连线?

那3个点都没有连线,只有一小段到过孔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桥里面还有空点???

有空点,而且不少

网友:
一般都有连线的

网友K:
应该是南桥给的数据

网友I:
引用 网友J:
那3个点都没有连线,只有一小段到过孔!

点和过孔有连线,说明不是空点,最好查下图看看是连到什么地方的?

网友:
应该是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点和过孔有连线,说明不是空点,最好查下图看看是连到什么地方的?

数据接电容是吗?所以没有阻值?这个我真不怎么懂,平时竟修显示器打印机了,笔记本很少接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应该是南桥给的数据

数据接电容是吗?那南桥的数据线都会接到哪儿呀?这南桥离显卡挺近的!
这个我真不怎么懂,平时竟修显示器打印机了,笔记本很少接触!

网友L:
是不是空脚你看那个焊盘上面是否有断裂的痕迹呀。很好判断的。不过要仔细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是不是空脚你看那个焊盘上面是否有断裂的痕迹呀。很好判断的。不过要仔细

有断裂的痕迹,现在问题是断裂剩下的电路到过孔然后就看不见电路了,这点对地也没有阻值,它附近的两个一样的点,没掉点对地也没有阻值!不知道是什么道理?会不会不亮跟这3点有什么关系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