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华硕M2N68-AM 保护掉电维修一例~经典

楼主(2014-11-10):
今天朋友送过来一华硕主板,说是点不亮,风扇转一下就灭了~先上图
看了一下,AMD平台+NVidia单桥   目测无掉件,无明显刮伤断线等。
简单测量了一下对地值,无短路,直接上电,风扇转一下就灭了~拔掉12V上电不保护了,于是按照12V保护维修,打小四口对地值正常,每组上下管G级
地值一致,在线测量MOS管无击穿,为了避免误测,直接换掉所有MOS管,此板CPU供电是 主控(RT8800)+驱动(RT9605) 正好手头有这个芯片,直接换掉,结果还是保护
没辙了,问班长,班长让我测量保护瞬间CPU下管G级是否有5V电压,有就表示过压保护了,查反馈电路,照班长说的去做,果然测到下管G级瞬间有5V左右的电压,查反馈吧,直接上神器。

反馈电路上面就3个小电容和一个3K的贴片电阻,测量正常,维修陷入僵局。
把老徐的课程翻出来看了一遍又一遍,还是没思路,只好问老徐了,他让我拆掉桥旁边的三极管

再次上电,居然不保护了~老徐你太V5了

翻开点位图,看了下此三极管,C级连接的是HT_VLD总线好信号

虽然现在不保护了,但是不跑马,诊断卡显示无复位,根据 NV时序,CPU供电正常后返回一个PG给桥,桥再发出总线开启信号,总线供电正常后返回HT_VLD给桥,桥工作条件满足且收到HT_VLD后才发出时钟复位,测量CPU供电有1.2V 正常(忘记拍照),总线供电输出0V

测量G级电压0.14V  不正常

接着测量CPU给桥的PG信号  1.6V正常

桥工作条件满足且收到了PG信号,但不发出总线开启信号,果断干桥,几分钟后热腾腾的BGA出炉了,看到我直流口水啊~
把之前取下的三级管焊上去,再次通电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成功亮机了

再次感谢老徐给我指点迷津,同时也希望各位同仁下次遇到这种问题能够少走弯路~发帖很累的。

网友:
感觉故障是缺电压引起不跑吗而掉电更……

网友A:
楼主是加焊或者从植,还是换桥了?

这种板子如果换桥的话,楼主怎么收费的?

网友B:
维修思路很清晰,这里CPU给桥的PG信号测试点是在Q4的1或3脚呢?

网友C:
如何测量保护瞬间CPU下管G级是否有5V电压??讲详细点楼主!!

网友D:
是加焊或者从植,还是换桥了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如何测量保护瞬间CPU下管G级是否有5V电压??讲详细点楼主!!

这个可以用示波器抓下管G级电压波形变化,万用表测量不到主板断电瞬间电压变化。

网友E:
这个应该是掉电吧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维修思路很清晰,这里CPU给桥的PG信号测试点是在Q4的1或3脚呢?

点位图上面标注的有HT_VLD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可以用示波器抓下管G级电压波形变化,万用表测量不到主板断电瞬间电压变化。

用万用表也可以看到下管G级的瞬间电压  不过要多来几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加焊或者从植,还是换桥了?

加焊~没这个桥。

网友G:
修的不错 学习了 俺现在还搞不懂里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修的不错 学习了 俺现在还搞不懂里

我是远程43期的,你呢。

网友:
这个主板是确电压到指定开机保护吗,这个还是第一次遇见啊。不过华硕单桥的主板一般都是桥的问题

网友H:
前几天我修的那块M2N68-AM PLUS的主板跟你现在描述的现象和维修思路是一样一样的,最终结果也是干桥ok了,断开总线供电HT_VLD三极管后就不保护了,也是无总线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前几天我修的那块M2N68-AM PLUS的主板跟你现在描述的现象和维修思路是一样一样的,最终结果也是干桥ok了, ...

第一次遇到无总线供电保护的,只可以平常修板少,经验累计少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用万用表也可以看到下管G级的瞬间电压  不过要多来几次。

嗯,下管G级的瞬间电压在万用表上显示应该是5到0V高低电平之间跳变。

网友I:
是时序不正常导致的掉电

网友:
单桥板虚焊的多。华硕好多板都是开机不定时掉电。干桥就好了。但没有像楼主说的这么细。顶

网友J:
我以前也遇到过一块 但是保护了以后过有3秒这样连待机都没有了当时我就直接干桥的  但是情况依旧  拆了那个总线信号后确实不保护了  因为只有30块钱的维修 最后不了了之了

网友K:
没明白为什么那个三级换会导致掉电

网友:
是桥输出的保护信号?

网友L:
故障还是比较多,LZ修好了,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啊,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故障还是比较多,LZ修好了,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啊,学习

都来迅维学习吧~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我以前也遇到过一块 但是保护了以后过有3秒这样连待机都没有了当时我就直接干桥的  但是情况依旧  拆了那个 ...

我只是想把它修好,以后遇到类似的故障尽可能秒杀掉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K:
没明白为什么那个三级换会导致掉电

三级管Q5击穿会导致本身低电平处于导通状态,即C E级相连,从而拉低HTVLD信号电压发送到南桥,所以机器会出现掉电情况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可以用示波器抓下管G级电压波形变化,万用表测量不到主板断电瞬间电压变化。

怎样抓???用自动吗?示波器怎样设置??请指教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维修思路很清晰,这里CPU给桥的PG信号测试点是在Q4的1或3脚呢?

怎样抓下管G极???示波器用自动吗?示波器怎样设置??请指教!!!

网友M:
拆掉哪个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

网友F:
引用 网友M:
拆掉哪个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

去掉总线电压保护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怎样抓???用自动吗?示波器怎样设置??请指教!!!

可以用自动,你先在好板上面抓波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去掉总线电压保护。

这里总线供电保护是不是三极管本身损坏也会引起呢?

网友N:
看来徐总对你的指导作用很大啊

网友F:
引用 网友N:
看来徐总对你的指导作用很大啊

名士指导,总比我们自己埋头摸索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里总线供电保护是不是三极管本身损坏也会引起呢?

肯定会引起保护的

网友:
也有可能,掉电按关机时序,掉到HT_VLD掉不下去了。先关掉复位,再关掉总线供电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修起来真是有难度

网友:
楼主你曝光了

网友:
诶,搞到最后还是旱桥好的,不过也挺辛苦的,赞一个

网友:
加焊桥直接可以,哈哈。。。

网友O:
总线G极电压是由运放IC控制,还是有桥控制。看楼主文章我理解好像由运放IC控制,桥在控制运放IC的EN。是这样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总线G极电压是由运放IC控制,还是有桥控制。看楼主文章我理解好像由运放IC控制,桥在控制运放IC的EN。是这 ...

桥收到CPU_VLD后发出HTVDD_EN开启总线供电。

网友:
一开始是不是就是总线供电没有啊?

网友:
知识就是金钱,有力量。。

网友:
看完你的贴,好像被班长给秒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是加焊或者从植,还是换桥了?

这种板子如果换桥的话,楼主怎么收费的?

这个是加焊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应该是掉电吧。。

总线不出引起的掉电吧

网友:
拆三极管,是这篇精华中的精华

网友:
实际就是不跑掉电吧?不错!原理透了。

网友:
在亮机照片中看到了楼主的镜相,不错的小伙子,我是女的就嫁给你了,发这么好的帖,虽然本人还看不懂,顶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嗯,下管G级的瞬间电压在万用表上显示应该是5到0V高低电平之间跳变。

过压保护会把下管的g极瞬间变为高电平,原理应该就是会下管放电降压吧。如果测不到此处有5v的电压呢?那是什么保护?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是时序不正常导致的掉电

此话怎讲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三级管Q5击穿会导致本身低电平处于导通状态,即C E级相连,从而拉低HTVLD信号电压发送到南桥,所以机器会 ...

南桥收不到cpu_vld会导致掉电吗?

网友:
一直修笔记本,台式机还没修过。。。学习了

网友P:
引用 网友F:
名士指导,总比我们自己埋头摸索强

没请教徐总为什么直接干桥旁边的这个三极管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没请教徐总为什么直接干桥旁边的这个三极管吗?

不用问,懂了。总线缺电保护。

网友:
有几个疑点请教楼主:
1.cpu供电先出,后有总线供电。没有总线供电怎么会引起cpu供电保护?
2.拆掉三极管就等于人为给桥一个总线供电好信号,桥收到信号应该发出时钟开启en以及复位信号。由于总线供电并没有真正产生而引起不跑码,cpu复位不正常,但pci槽应该有复位信号。
3.没有总线供电为什么会关闭cup供电?我是小小白请多指教

网友I:
引用 网友F:
没基础去实地,有基础可以远程,如果能够接到一些最新的主板,建议去实地,实地的课程内容会比远程的课程 ...

远程要省不少费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远程要省不少费用。

根据自己的基础去评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我有个华硕M4A77TD    开机不跑马!不知道什么问题!求解供电全部正常!

供电、时钟、复位 、总线、BIOS、拆、换

网友R:
讲解的非常细心 有图又有点位 辛苦你了 楼主 帮我这不太明白AMD工作信号 帮了大忙 请问楼主有AMD待机供电工作的详细说明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讲解的非常细心 有图又有点位 辛苦你了 楼主 帮我这不太明白AMD工作信号 帮了大忙 请问楼主有AMD待机供电工 ...

AMD芯片组待机条件 5VSB S5_3.3  RSMRST#

网友:
同学你好,该板不是反馈的问题,而是桥的控制问题,桥在收到CPU供电好信号之后去开启总线供电和桥供电(桥供电和总线供电应该是同时出来的)而桥收到CPU供电好信号后没有去开启总线供电和桥供电便会拉低HT-VLD导致掉电,不插12V不会掉电是因为工作的部分只是待机和内存。所以不掉点AMD的时序。待机 内存  CPU (桥 总线)。判断掉电的最好方法是示波器看电感后级波形是否正常 (时基100US 电压为G级导通电压的二分之一左右。触发电平 上升沿三分之一 下降沿三分之二)判断12V短路 表笔一只接12V  一直接上管G级。判断是那个上管的问题。其实同学耐心挺好的。大器终成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