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84h k43ly rev. 5.0 不亮机怎么刷bios

楼主(2014-11-10):
华硕x84h k43ly rev. 5.0 不亮机怎么刷bios,在黑屏下怎么刷bios啊,求教程,昨晚清灰后开机屏幕不亮,风扇正常,显卡,cpu都热,光驱也读

网友A:
亲...给口稀饭吃吧..
不给稀饭吃..到时候你可能要请人吃大餐了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亲...给口稀饭吃吧..
不给稀饭吃..到时候你可能要请人吃大餐了..

求教程。。。。

网友B:
你这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

那是什么问题啊

网友C:
先拆BIOS下来用编程器刷,但你在情况不一定是BIOS问题

网友:
这百分之99不是bios,除尘也能这样厉害

网友:
电流到多少啊 清灰不亮的 CPU动没  重插下内存 外接亮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拆BIOS下来用编程器刷,但你在情况不一定是BIOS问题

我自己又重新装了一下,居然好了。

网友:
用编程器刷啊

网友:
虽然你的机器目前被你搞好了 不过 不是专业维修的不建议随意拆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