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平板中的12V有何用,求告诉指点迷津!!

楼主(2014-11-10):
今天接到一个客户的蓝魔平板开不了机,心想是不是好久没用电池坏点开不了的,拆机测量电池电压0.4V,先给电池充电,然后把可调电源接电池口上电,发现电流上去一下就掉,感觉过流了,可调电源的过流指示灯也会亮一下,不经意间看到一个类似电容一样的原件烧碳化了,发现相连的电感对地短路,电感还相连一个6脚芯片,确认此芯片也挂了,根据芯片型号B628查询得知是个升压芯片,刚才类似电容的原件是个二极管,拆掉芯片,二极管后像看看电流能跑到多少,没想到机器正常点亮能够使用了,进系统连接WIFI,看电影1个多小时都没事!
B628工作原理图

本人根据笔记本的套路理解,升压只用到2处地方,一是电路转换,当驱动电源,二是屏供电,可现在机器去掉了B628跟D1显示正常,也没发现哪里不对,对于其他功能我没测试,希望有大神能指点一下,平板电路里面升压12V一般用于何处??

网友A:
应该是用于屏幕显示部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用于屏幕显示部分。

没发现机器暗屏啊,机器显示很正常

网友B:
12V就不能给电池充电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2V就不能给电池充电了?

平板电池电压没那么高吧,再说电池充电也是正常的

网友:
进来学习  对平板不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用于屏幕显示部分。

说对了哥们,就是LCM背光部分的,不过不是MIPI LCM,应该是RGB LCM,楼主测测应该还有其他几组电压,如:-18V、3.9V等,如果电压偏低或偏高显示亮度没问题的, 可能会显示稍微异色,在待机界面、摄像头预览界面等

网友:
12V就屏呗 别的也没有那么高的

网友:
升压的12V应是屏背光供电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