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G41 报错

楼主(2014-11-10):
这是什么报错?数码跑38

网友:
换南桥吧。上次碰到DMI错误,换完桥后,可以跑过。
但后来又不跑码了。
档38,都是换南桥好的,只有一个是到南桥的USB时钟断线了。
所以要是我的话,先换南桥再说。

网友:
还没有碰到过这种报错,南桥坏还能亮机真神奇

网友A:
看看是不是USB接口短路了

网友:
挡38,,拆外设,搞南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是不是USB接口短路了

阻值都正常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DMA南桥 不良了

网友:
先刷BIOS再说。

网友:
一样板子一样问题,USB,外设,查完换桥好了

网友B:
我发现他那个内存居然是DDR3 800的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板子刷完BIOS  ,赶紧拆外设  ,   拆完外设还不行。ok    不用想了,只能换桥  ,加焊桥是不管用的

网友C:
华硕的板大多数跑38的坏南桥,USB控制坏造成检测不过

网友:
我也不清楚,上次刷了一个BIOS,后来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新手  路过  学习

看一下论坛规则,这样小心被扣心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华硕的板大多数跑38的坏南桥,USB控制坏造成检测不过

这是班长说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发现他那个内存居然是DDR3 800的。。。

800的怎么可能是DDR3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