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优派VG921M显示器自动开关机

楼主(2014-11-10):
优派VG921M显示器,通电后一分钟左右会自动关机,一会又会自动开机,开机关机故障反复。把开关键去掉,通电后故障依旧。
5V电容轻微鼓包,更换,故障依旧。通电后电源板有轻微杂音,不知是从个原件哪发出来的。
不知是电源板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,手上没板代换。各位师兄,给个思路。

补充内容 (2014-11-26 14:49):
电源板,驱动板都换了,故障还是一样的。试机中发现,插上屏线就上述故障,不插屏线的话,可以常亮不关机。求助呀。

网友:
电源板问题吧

网友:
把电源板上所有滤波电容全换了就应该好了。

网友A:
300v 大电容。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板 变压器的声音

网友B:
反复开、关机时没测电源供电稳定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反复开、关机时没测电源供电稳定吗?

5V电压在4.9-5之间跳。高压24V稳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00v 大电容。。。。

换了,还是没好。

网友:
电源板不稳定,有时候负载不起,可以换个 供电主芯片看看

网友:
先上个通用高压喽

网友:
顶上去,各位兄弟发表下看法。

网友C:
电源带不了负载,可尝试换电源芯片供电电容与二极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源带不了负载,可尝试换电源芯片供电电容与二极管

电源高压一体板都换掉了,故障依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