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主板

楼主(2014-11-10):
今天修的这块主板有点怪,
客户说是上点自动开机,

是戴尔的,
这牌自己很多都是3V纽扣电池放电就好或者是电池没电,
所以我也来这招

电池没事装好开机,,

呼呼,

还以为是好了被秒杀了呢,谁知道
重启就不行了,
有事后还会不断重启,
风扇停停转转的,

有时候有显示也重启,
麻烦大了,不会搞了,
你们说会是桥的问题吗??
请教,,,,,,,,,,,

网友:
不能强制关机就跟桥有很大关系。

网友:
拍了半天的图也不知道是什么芯片组的主板。。搞什么

网友:
这种故障一般都是桥的问题了

网友:
程序问题吗

网友:
还 以为修好了呢,结果是这样的呀

网友:
DELL H61的主板

网友:
加焊一下桥吧。

网友:
南桥空焊了!

网友A:
上电触发, 可以考虑换一下IO。

网友B:
要看它采用的是哪种开机电路。是IO+南桥,还是南桥独立的。

网友B:
戴尔的机是有些主板自动上电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不是,是MS0520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看它采用的是哪种开机电路。是IO+南桥,还是南桥独立的。

IO+南桥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戴尔的机是有些主板自动上电是正常的。

不会吧,,人家以前不是这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电触发, 可以考虑换一下IO。

恩恩。。可以列

网友:
好吧,立即加焊

网友:
好的,谢谢你们了

网友:
有BIOS吗,,你

网友C:
楼主干了桥,也换了IO不知道搞定了吗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楼主干了桥,也换了IO不知道搞定了吗

。。。没搞定啊。。最近都在肯骨头。。特难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。。。没搞定啊。。最近都在肯骨头。。特难。。

换板吧,直接快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板吧,直接快了

哎,,,能 修 还 是 修 吧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