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70杀通病后死机。

楼主(2014-11-10):
   手上两台B470,来的时候都是CPU上管烧毁,更换后,CPU都烧坏啦, 更换测机CPU后,进系统死机,
   有时候,滚动条死机,有时候进入桌面一会就死机,
   一台开机的时候CPU上管发烫严重, 我把上下管都换了,CPU供电芯片也换了,还是发烫,死机。
   这是遇到2台了,都是同样的问题,第一台已经换主板了,第二台还在维修中呢,论坛里的各位大师,帮我分析下是那的问题呢, 有遇到过的吗,  第二台不想再换主板啦。 麻烦大家啦。 求助中!!

网友:
测机的CPU是好的,换过2颗CPU啦,  还是死机   到底是哪出问题了

网友:
应该还是U问题

网友A:
个人觉得还是在 通病、cpu供电这一块

网友:
呵呵 我修过显卡 有问题的 也是上管子烧啦 好好找找 CPU的 电容换了吗

网友:
电源芯片和那个小的驱动管问题。 这个机器少了上官不换那个小的驱动管就很容易出现你说的问题

网友:
这机不是换管就OK的,用波波测

网友:
把CPU所有供电上、下管换了就会好了。

网友:
cpu供电电路可能缺相了。示波器打下波看有没有某一相不工作的。

网友:
应该还是CPU供电问题,烫就不正常

网友:
ccccccc查一下其他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个人觉得还是在 通病、cpu供电这一块

同意楼主!

网友:
也遇到CPU烧坏的。可能还是CPU供电这个地方。再仔细查查。

网友:
控制上下管的小芯片你换了吗

网友:
最好就是把控制上下管的芯片换了

网友:
会不会是驱动管的问题啊

网友:
那些升压电容换了???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 上管  下管  连驱动芯片都换了  一通电都烧

网友:
这个情况会不会是电源芯片的问题呀   遇到个的说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