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 L700

楼主(2014-11-10):
型号:东芝L700版号:DATE5DMB8F0  REV:F
故障:不触发(有待机,待机0.006按开机键后上到0.047后不动),
量:
  量3V,5V已经有了。量各大电感无短路,量其他电压都没有出来。NBSWON#有3.3v跳变,RSMRST#有3.3,DNBSWON#也有发出,SUSC#,SUSB#这两个是没有发到EC这边。(EC 将接收到的 SUSC#信号转换成 SUSON 信号)但是PU6003 的pin6却产生了1.05VSUS,应该是EC有收到SUSC#,然后发出SUSON,才会开启这个电压,既然这个信号有了为啥其他电压没有开启?(这个还没有搞明白)。
  刷了ECbios,PCH bios后故障依旧,换EC依旧,加焊了下PCH后,开机偶尔能电流上到0.3A,看来是PCH有问题。加焊两次后终于可以亮机,但是上键盘报警,问客户说之前键盘是好的,还有就是有时候会掉电,然后那个LED2 AC灯,LED3电池灯会两个闪黄灯。大神这个双闪是不是EC还有问题,导致呢?这个双闪的时候要拔电源才可以开机

补充内容 (2014-11-18 17:48):
换了PCH,可以开机,但是问题来了,有时候上不了网(有线的)能检测到无线,当时换的是无铅,我想是不是没有焊接好,换了个有铅的然后开机能上网了,无线检测不到了。然后喇叭有那种沙沙的声音。我晕原先只是不触发

补充内容 (2014-11-18 17:49):
有木有大神碰到这种问题的,是不是哪里还有问题呢??

网友A:
应该是键盘问题

网友B:
换桥了吗 换桥试试 这个跳变是怎么抓到的 示波器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键盘问题

郁闷,我不接笔记本键盘不报警,然后外接的话正常,内置键盘那个回车键是有问题的。如果EC没有焊接好的话会出这种问题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换桥了吗 换桥试试 这个跳变是怎么抓到的 示波器吗

我没有示波器,电流突然上到0.3,升至1a是在加焊了下PCH后(看电流表),才出现的,之前是没有。怎么按开机键都不会有跳变。换了pch,因为有时候在进不了系统,然后在bios下检测不到硬盘。(接了硬盘上去。)

网友:
跟EC无关吧

网友D:
加悍两次能亮,干嘛不换个桥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没有示波器,电流突然上到0.3,升至1a是在加焊了下PCH后(看电流表),才出现的,之前是没有。怎么按开 ...

看下图纸 找下硬盘的工作条件 看硬盘的工作条件满足吗 HM55 还是65的 这样的桥换的时候温度很重要 的好好把握温度才可换好 桥在重新加焊下 没准第一次没焊好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加悍两次能亮,干嘛不换个桥呢

换了个桥上去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下图纸 找下硬盘的工作条件 看硬盘的工作条件满足吗 HM55 还是65的 这样的桥换的时候温度很重要 的好好 ...

HM65的芯片。想问下那个电源接口灯和电池灯闪黄灯,是什么情况。

网友E:
感觉问题应该不大。仔细看看是不是哪儿没看到的一个小问题

网友F:
接键盘报警,应该跟连接键盘接口的二极管有关吧,可以看看,当然看看EC 芯片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感觉问题应该不大。仔细看看是不是哪儿没看到的一个小问题

我想问下ACIN的灯和电池灯双闪黄灯。这个事咋回事?我查了下我EC也焊接好了,没有连锡啥的啊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接键盘报警,应该跟连接键盘接口的二极管有关吧,可以看看,当然看看EC 芯片问题

明个换回原来那EC再试试看,那个键盘接口位置没有二极管。

网友:
把PCH换了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明个换回原来那EC再试试看,那个键盘接口位置没有二极管。

赞同!EC管理键盘的。

网友:
换下,pch试试

网友:
可以肯定的是EC和桥都已经上班了,再仔细看看充电那块有问题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