黑屏

楼主(2014-11-10):
前几天,电脑放视频的时候卡住了,我就强行断了电源,电脑有2个硬盘,一个SATA(系统),一个IDE,再次开机后找不到SATA硬盘了,没法我就扣了电池,等10分钟,开机可以认出SATA硬盘,进BIOS后保存设置,重启黑屏,我把SATA硬盘线拔了,重启几次后,可以开机了。接着把SATA硬盘放在其他电脑上可以认,把C盘格式化,又用DiskGenius硬盘测没有坏道,用这工具从新创建分区表,回老电脑,情况还是一样,我又刷了华硕主板BIOS,还是一样,到底怎么了?主板是华硕P5KPL SE P31主板,XFX讯景9600GT ,DDR  800 1G,电源航嘉额定300W  E2160CPU,现在插IDE硬盘可以正常使用,插SATA硬盘黑屏,抠电池重启就BIOS,没法保存重启,一重启就黑屏,那位大侠帮帮忙,看看什么毛病

网友:
bios设置的事

网友:
扫扫硬盘吧

网友A:
南桥的SATA控制器损坏了。或BIOS里关闭了SATA

网友:
IDE接口的硬盘一定设置成“从属”。

网友:
都见习维客了不会不懂BIOS,估计还是SATA控制器有问题。

网友:
刷 bios试试  看看 硬盘供电 数据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南桥的SATA控制器损坏了。或BIOS里关闭了SATA

谢谢,好像是南桥的SATA控制器损坏,把别的好硬盘插上也无法识别,用IDE转SATA,可以使用SATA硬盘,能不能维修 ,就是不要上BGA的情况,方便一点维修

网友:
扣电池,插SATA硬盘用时能开机,IDE已装系统,可进系统,但重启就黑屏死机,如果插SATA硬盘,始终无法保存BIOS重启成功,一重启就黑屏

网友B:
看来你那机子只能用IDE接口的了,或者加个转接口用

网友:
老机器没必要研究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来你那机子只能用IDE接口的了,或者加个转接口用

原来都可以用,所以这个结论不成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