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70 you烧不出的大短

楼主(2014-11-10):
接到一联想Y470(板号:LA-6881P 独显),h拆大电池,接可调电源,大短,立即拆机发现在CPU供电芯片附近有进液迹象,洗刷过后,经测量,PQ302,击穿,chai拆之,继续测量,拆除保险电阻PR968,后级短了,可前级短,再测量,拆PL901,前级不短了,后级继续短,这些范围小多了,不说大家也知道,只剩CPU供电电路了,测PQ901,PQ904的5,6,7,8脚对地大短,好吧烧机,电压3v,电流慢慢调大,直到5A,用手左摸右摸,没发现短路点,用嘴唇吻遍整张板也没发现短路点。至此陷入困境,请各位高手指点下思路,不胜感激

网友:
烧不同就注意进液的位置,一个一个拆

网友:
可能是某个MOS管背面糊了,板层短路了。烧不出来温度了。

网友:
y470有个通病的   屏线接口那里有个电容爱短  你看看

网友:
加大马力烧,烧不出来就只能一个一个拆,注意进液的地方

网友:
烧机的线要粗达到5A的时候线要不发热为最好

网友:
我们的迅维太好了,这么多热心人帮忙,我也是怀疑有板层短路,若是板层短路,只有换板了。

网友:
检查下看是否有焊连的地方

网友:
用嘴唇吻遍整张板,这是什么技术,楼主

网友:
烧鸡不行就拆鸡了!拆到不短为止

网友:
嘴唇吻遍整个板都没吻出来??  流主你要吻到山无棱天地合的地步才行

网友:
继续加大电流 主要检查进液处

网友:
少不出就在进液的地方一个一个的拆

网友:
看一下各个关键测试点的阻值正不正常。

网友:
我之前就对照图纸,VIN所在的每一个零件一个个拆。3小时才查出来。

网友:
没温度那没法了。只能分块拆

网友:
估计板层短路,我碰到过

网友:
manman吧慢慢来吧

网友:
楼主是初吻吗,唉,男人啊,这牺牲了色相只为找个短路啊,尝试一下线路有没有发热的地段,不行割板线,一段一段来

网友:
有些对地是烧不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