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00主板不亮,详细描述见内,求指点

楼主(2014-11-10):
一块X200 P8800主板,升级BIOS后,在重启时进行了强制关机,然后就再也点不亮了。
使用编程器写了bios芯片,仍然不亮。
从一块被拆走了CPU的相同型号的X200主板上,成对地更换过来安全芯片PCA24S08、BIOS芯片,也还是不能点亮。

这块X200主板在不安装bios黄电池的情况下,插入试验电源,电流会从0.00A跳到0.01A、0.02A、0.06A,间隔时间不到1秒,然后不能继续升高;对应地,另一块X200主板在没有安装bios黄电池的情况下,插入试验电源后电流会从0.00A跳到0.05A、0.38A、0.42A,几秒钟后掉电到0.01A,然后几秒后会自动重启,电流跳变过程为0.05A、0.38A、0.42A,然后长时间保持不变、长按键盘上的开机键可以关机、电流会降低到0.01A。而点不亮的这块X200主板,在按下开机键后,电流才会开始跳变,过程为0.25A、0.57A、0.56A,几秒后掉电到0.03A,再几秒后自动启动并电流跳变过程为0.27A、0.61A、0.46A,然后就再也不动了,并且长按键盘的开机键也不能关掉、必须拔掉电源才能让电流降下来。

在开机状态下,CPU背面电容处的电压是0.993V。

请问这种情况,点不亮的X200主板,可能是哪个环节的问题?

网友:
笔记本BIOS 难道 一般正常不刷新

网友:
问题应该不在这里!
另外的那块拆掉了CPU的X200主板,取走了安全芯片和bios芯片,不安装黄色的bios小电池,插入试验电源后,也会自动地启动的,而且电流经几次跳变,会达到0.42A,详见前面的叙述。

总感觉是一个类似于EC的东西出错,但我不知道X200的EC是哪个?也不知道其外围需要的工作条件?

网友:
smbus动作了没

网友:
最麻烦就是电路问题了。

网友:
现在怀疑是EC的程序坏掉了,因为使用的官网bios升级程序包里面的EC版本号比原主板的更高,在升级完后的第一次重启的时候可能正在对EC进行程序升级,而此时的强制关机可能造成了EC程序损坏。

如何判断EC芯片(H8S 2116)是否工作正常呢?
上电时VCC3SW、VCC3M、VCC5M电压都是正常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