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52 主板 维修 JE40 死机 蓝屏 掉电 重启 通病

楼主(2014-11-10):
现象:开机的时候测量硬盘供电从5v慢慢逐渐慢慢掉下来,最后硬盘就卡一声死了.有时就会掉电重启的现像,说白了就是后级5v转换出了问题,如果你实在修不好了就发过来我帮你搞好它,因为这个HM65的主板还比较贵,我低价帮你修好它,修不好不收费,有需要帮助的同行可以联系我TB,谢谢.

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1z10.1.w4004-2109987106.11.LRtDU4&id=42273300052

补充内容 (2014-11-12 10:36):
我看有的帖子说换U3604就好了,你就等着返修吧,这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,因为我修的二修机上家也是换了U3604这个管,用了一阵子就不行了就拿来我们这边修了。那个问题比较棘手,所以遇到这个问题的同行又不想换板.

补充内容 (2014-11-12 10:41):
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U3604,u3607,u3805的g极电压刚开始正常慢慢会往下掉,由于驱动电压不足导至5v_s0会不正常或偏低,导致会重启,死机,最明显是硬盘马达会卡一声停了

补充内容 (2014-11-12 23:17):
如果你的板是U3604的控制极为7V左右就是这个通病的,正常这个极应该为14V

补充内容 (2014-11-12 23:23):
如果你都弄过了,该换的都换了还是修不好就发来吧,.

补充内容 (2014-11-12 23:24):
飞线是不能修好的.因为有违时序 ,难道待机时候就让后级电压先出来了?呵呵

补充内容 (2014-11-12 23:26):
我在电脑城碰到的机就发现这个机不是一台两台这个一样的病症,是好多台

网友:
这个机子我修多了,都没遇到像你这种情况

网友A:
我想自己修,本来报价就低,还发货给你运费+你宰的=不划算。

网友:
LS讲讲经验…………

网友:
你和着是来做生意的     论坛是大家交流共享的地方   你在这样做有点自私了  别人分享给你   你却保留  只想得到  不想付出

网友B:
太狗屎了,你都说是5V转换的问题了,还要发给你修。

网友C:
这还用给你修,笑话。

网友:
一不小心自己把问题说出来啦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太狗屎了,你都说是5V转换的问题了,还要发给你修。

呵呵,这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

网友:
这个是什么意思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还用给你修,笑话。

都说了,有需要才联系我,没有说一定要发来我修,只是我有这个把握能修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想自己修,本来报价就低,还发货给你运费+你宰的=不划算。

这个板淘宝要六七百块吧,你想一下

网友D:
这个问题想必做维修的人都能搞定吧!论坛是来分享经验的不是像你这么赤裸裸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这个问题想必做维修的人都能搞定吧!论坛是来分享经验的不是像你这么赤裸裸的

呵呵,这不是简单故障,如果是简单故障我也不会特发此贴献丑的,谢谢

网友:
我上次都修过一个这样的故障,老是重启 我的是一个在硬盘接口那里有个MOS管不良 拉低了15V 那个管子是5V转5V的 用万用表测是有5V 但是是小电流的,15V控制信号被拉低到只有7V左右  如果谁遇到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坏了   机器在运行的过程中还能听到硬盘掉电的声音

网友:
这逗B娃啊。就一点技术问题都不肯分享。你认为有人会傻逼到发主板给你修?

网友:
这分明是做生意,论坛是大家交流的地方……

网友:
楼主   你是来打广告的  吧!这是论坛交流经验的,不是淘宝啊!   真逗

网友F:
还是自己修比较放心点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看楼主网店的生意不是很好

没有,才刚开不久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自己把问题说出来了,你觉得还会寄给你维修吗?

什么啊,呵呵,我没说啊,如果真能飞线飞得好那真nb了,都说了那有违时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还是自己修比较放心点!!

对啊,自己修能学到,我只不过说有些人修了一星期都修不好又不想换板的人,因为这个板太贵了,不如发来让我瞧下能修好的话就不会换板自己也可以赚多点

网友:
如果你都弄过了,该换的都换了还是修不好就发来吧,.

网友:
飞线是不能修好的.因为有违时序 ,难道待机时候就让后级电压先出来了?呵呵

网友:
这行不好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呵呵,这不是简单故障,如果是简单故障我也不会特发此贴献丑的,谢谢

这个你能搞定,相比大家花点时间都能搞定吧。那地方电压原本15V出问题的时候是7V其实根本就不是这芯片有问题,我虽然没修过这种问题,不过相比我也能搞定

网友:
我这台式 雪花屏什么都看不到 过一会就好了再一会又开始雪花

网友:
这个问题不会很难吧。

网友:
我遇到一个PE有时都进不去,也装不进系统,不知是不是这个地方的故障

网友:
楼主这种做法只会招人喷。

网友:
什么问题 都不说出来 太自私了

网友:
这帖子直接封杀,什么内容都没看得懂

网友(2015-04-11):
楼主这就不地道了啊,这里可倡导的是资源分享啊。。。

网友:
一个小问提搞得  大家都不会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