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70大面积进水维修案例

楼主(2014-11-10):
机型:G470
故障:进液,而且已经进液有段时间了,今天才送过来修
先来个图片、

腐蚀成这样了,明显看的到一大片都腐蚀了,待机芯片,EC南桥都有进液痕迹,而且还长毛毛了、、看到都头大,没办法啊,为了人名币,不得不埋头苦干,
开始清理PCB板,补零件,待机芯片、EC直接换了,把该换的换了,该洗的洗了、、、、、此处省略一万字、、、、、、、
上面步骤搞完,打值所有电感正常,有点迫不及待的想看看自己的劳动成功,插上电,待机0.00。。。测了下公共点19V正常了,待机芯片VIN 19V,   13EN  0V ,仔细检查了下线路,原来是PR412腐蚀了,把PR412飞线到19VEN就正常了6.2V

再上电,0.08电流、、OMG,还有短路,摸了下待机芯片-----发烫啊、、、难道芯片还有问题?不对啊,我都换了的啊,之前那芯片都成这样了。。。
所以排查不是芯片本身问题了,刚打值忘记打下线性电压了,测了下PC419,竟然短路了,难怪芯片会烫啊。。

开个5V烧鸡,摸到一个8脚小管子发烫,拆了PU201就不短了、料板上找了个换掉

再次插电,这下电流正常了,0.00,但3.5V 电感上没电压,测16脚开启0V
PQ405 2脚和5------5V,不正常
再测PQ407   2------没电压,不正常
也懒得找VS分压电阻了,直接把PQ405拆了,让芯片直接由电阻接地开启了
再次插电,PWM3.5V 乖乖出来了但是下一个难题又来了,不开机。。

按开关,电流似乎有那么点点动静,感觉EC这边条件已经差不多了,于是直接把南桥加焊了遍

二十分钟后加焊完成,插电,开机,,,,电流上到0.3多掉。。。。装上CPU 装上CPU电流跑到0.9左右不动了,我类个去,想修好个机器怎么这么难呢,没办法,烦也得整,上电把全部电感扫荡了遍,CPU电压已经正常了,差个独显和集显电压,

独显电压没有?这个独显电压是复位之后才会正常的、于是顺手测了下无卡网卡22---1.6V,不正常啊,难道谁拉低了?还是桥发出的不正常?
这个信号去了那么多地方
本来想把R222拆了排查是南桥问题还是后面拉低了的,但大家都知道这机器没丝印的,跑了半天也没找到这电阻,开了3.3V接到U712脚,发现南桥会有点微烫,不知道这能不能说明南桥有问题?我是感觉这南桥打水了,再加上这微烫,才下决心换桥的,换桥正常上电了
顺手测了下这个机器独显电压,并不是在复位之后的,我没上CPU照样会出独显电压,哪位大哥手上有这机器可以试试,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这机器特别点
来张亮机图片:
感觉从实地进修回来进步还是挺大的,现在时序清晰了很多,在这感谢各位老师细心的教导、感谢讯维、祝讯维越办越好!
本人新手,技术还有待提高,此贴谈不上什么技术贴,各位师傅不要见笑..。最后各位兄弟有分的帮加点分吧、

网友:
腐蚀这么严重,稳定吗?

网友:
这里r222应该是无卡网卡22脚工作复位信号BUF PLTRST#的上拉电阻,这里也可以用手术刀切断这个信号与U7与门比较器4脚相连线路判断故障。

网友:
迅维又出一人才……哈哈

网友:
直接换班吧,肯定还会回来的

网友:
佩服。。。这都整好了,我的G470一开始也是进水,一开始还可以开机的,就是键盘串键,客户先拿去售后的,售后那帮蠢蛋打螺丝直接把EC边的板打穿了,我把缺件补好,换了EC就不出CPU电压了,电流上到0.3多就上不去了

网友:
人才。板子不烤一下呀

网友:
实地培训的确是不错

网友:
大师做事就是不一样,以后跟你混了

网友A:
主供电开启没有,你没有查PQ407的G去向不?

网友:
不错  迅维又出师一个 进水就怕不稳定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主供电开启没有,你没有查PQ407的G去向不?

就是G级外面分压电阻出问题了,应该是断线了,没去找电阻,直接拆PQ406也是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是G级外面分压电阻出问题了,应该是断线了,没去找电阻,直接拆PQ406也是可以的

是PQ405,打错了

网友A:
这样,就没控制了,上电就打开了

网友:
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,必将成为巨星!

网友:
一般来说。,进水太严重的话就不想修了。。

网友C:
进水机修得这么顺手不简单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进水机修得这么顺手不简单啊

也修了很久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样,就没控制了,上电就打开了

这机器待机就有3、5V

网友:
没图纸吗??按照图纸就很容易找到故障啊

网友:
测试可用。放心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