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321 不定时掉电一列

楼主(2014-11-10):
拿到一台HP 321 的机器。客户说2个小时左右就会掉电,然后留下机器测试。果然2个多钟头左右掉了。而且用客户原装适配器和可调电源都掉电。但是时间有长有短。连续测试一天都这样。第二天一早再次测试。结果还没几分钟就掉了。然后在次开机还没等进系统又掉了。再开几次。结果就开不了了。拆机检查发现 线性 LDO 电压正常。5V,3v无输出 。

待机芯片用的 DT=CB 其实就是TPS51125  开机瞬间多次测试发现1脚和6脚瞬间有电压 发现有0.8V。3V 5V的电感上有0.2V 左右输出,过几秒就消失了。然后这个情况冷一下,待机的3V ,5V 又会恢复正常。而且还能开机。但是时间不长就掉电了。查原理发现,这个机器的3V 5V 开启设计和其他机器不一样,0.8V 应该正常13脚EN 4.4V 正常 。这个机器的3V 5V 开启是通过 Q6005 控制导通接地实现。(无奈,换了一个芯片还是一样)  然后替换9,22脚 BOOT 电容。替换后居然能开机了。然后准备测试一下电压突然又掉了。。。。正思索中。掉电会不会不是这里引起的。是电路保护了。像到这里看到了CPU 后面的NEC 大电容。换之。结果出乎意料。好了,不掉了。3V 5V 也正常

现在回过头来总结一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个机器其实就是NEC 大电容的问题。搞的自己跑了一圈,结果还是NEC 电容的事。其实一早我就看到这个电容。也想到过这个电容的问题,也是出于我跟客户还未报价。不想去换这个东西。然后回过头来先查这个3V 5v为什么不正常。这里其实很简单。3V 5V 是在按下开机键后才出来的
因为开机后CPU 供电不正常引起保护导致3V 5v 也无输出。。
如果换成以前。想都不想掉电先换NEC 电容。这里走了好多冤枉路。。。。这个掉电的现象跟往常机器有点不同。所以判断上有点失误。。。按理说这不算什么技术文章。但是发出来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提个醒

网友A:
看来你还是个新手,大电容的机器都是送钱来的

网友:
多走弯路未必是件坏事,可以受益匪浅

网友:
也是大电容的问题啊

网友:
大电容的机器都是送钱的

网友:
我一般看到那种大电容先干掉再修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来你还是个新手,大电容的机器都是送钱来的

错!新手往往不加思索直接干电容,只有高手才会前思后想,把简单的问题给复杂化了。有那么二句话,初生牛犊不怕虎和一朝被蛇咬,十年怕井绳。

网友:
其实这机器故障现象还是挺古怪的——2个多钟头左右才掉电,很难想到是CPU供电滤波电容的问题。

网友:
学习了,看到nec大电容就有换掉的欲望

网友:
以后看到NEC大电容直接换掉就好了

网友:
我一般如果遇到这些情况的话,会想方设法的加两个电容上去试试看,再考虑换的问题。。

网友:
掉电问题看到大电容不用查,直接干

网友:
这就需要经验

网友:
看到NEC大电容,先用示波器测大电容是否会掉电,如果掉电直接干掉

网友:
NEC大电容会出现掉电,蓝屏,死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错!新手往往不加思索直接干电容,只有高手才会前思后想,把简单的问题给复杂化了。有那么二句话,初生牛 ...

只要有大电容的机器90%故障是大电容问题,这是经验的问题。什么叫高手,所谓的高手不但要精通电路,而且要有丰富的维修经验。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,那是新手爱做的事情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看来你还是个新手,大电容的机器都是送钱来的

难道一看到NEC电容的机子掉电,就把NEC换了?不一定吧。。

网友:
HP机器用NEC电容的不多,此机是个典型,以后不要走弯路了。先跟客户把情况 说明,报下价格直接了当的干吧

网友:
HP的大电容的确是很少见,,,谢谢楼主的 提醒

网友:
奇怪,,,没有碰到会影响3V 5V 的,,,,下次我的注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难道一看到NEC电容的机子掉电,就把NEC换了?不一定吧。。
先干了再说,以防后患

网友:
大电容直接换

网友:
NEC我一般都是量下容量怎么样,再更换

网友:
NEC大电容看到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换掉。一直如此。

网友:
NEC的掉电,秒杀呀

网友:
这机器修的不易呀!经过长时间观察最终解决问题,就算胜利了。

网友:
大电容的机器都是送钱

网友:
可以先加个330 电容 测试测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