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gz-mx主板点不亮,不跑码,求指点

楼主(2014-11-10):
是一块很老的板子,自己用的,闲弃好久了,今天翻出来,想着修理一下。
故障现象是,通电能触发,不跑码,测各大供电正常,PCI上供电,时钟,复位都测过,正常,CPU假负载,时钟0.3V多点,复位1.2V左右,核心供电0.5V左右,PG1.2V左右,手摸CPU有温度。
曾想过刷BIOS,但没确定是否正确找到BIOS芯片,(大家别喷啊,我小白),吹了一个八脚芯片下来,上面标识是24CD8WP,脚位有一边四个脚是全接地的,除了这个自认为是BIOS外,再找不到什么芯片像个BIOS样的了。可惜的是,接上编程器,读不出来。然后,,,然后就没有头绪了,,,,
各位前辈指点一下吧!

网友:
上张图看看吧……

网友:
像华硕的主板的BIOS芯片很好找,一般会在主板上有个BIOS专用座,

网友:
再不然就比其它的8个脚的芯片个头大些

网友A:
BIOS在外边那个白色的PCI槽子下边!24C8应该是网卡ROM吧!
红圈里边的是BIOS !

网友:
你顺着VCCRTC跑线不就找到了。

网友:
看图纸就好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BIOS在外边那个白色的PCI槽子下边!24C8应该是网卡ROM吧!
红圈里边的是BIOS !

经此神人指点,找到了位置,可惜BIOS已经不见,原来早已被吹焊下来了,,,,,,不知原来用的是什么BIOS?或用什么可以代替?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经此神人指点,找到了位置,可惜BIOS已经不见,原来早已被吹焊下来了,,,,,,不知原来用的是什么BIOS ...

你去看BIOS的资料有多大,就拿多大BIOS芯片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你去看BIOS的资料有多大,就拿多大BIOS芯片上

BIOS芯片不见了,现在连型号是什么都不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芯片不见了,现在连型号是什么都不知

只要容量可以放下那个BIOS资料,八角的都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经此神人指点,找到了位置,可惜BIOS已经不见,原来早已被吹焊下来了,,,,,,不知原来用的是什么BIOS ...

到其他775主板上找一个刷了试试吧!

网友D:
不会没有关系,不能知动手,这样的容易把一些你认为没有用的东东乱扔,但是再找出来就比较麻烦了

网友:
有四个脚接地的绝对不是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会没有关系,不能知动手,这样的容易把一些你认为没有用的东东乱扔,但是再找出来就比较麻烦了

不要的时候容易,再要回多多少少都有点麻烦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