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七彩虹C.G41H D3 V23 3V灯闪小修

楼主(2014-11-11):
        接到同行送来的一片七彩虹C.G41H D3 V23主板,说是开机不显示

插上诊断卡,接上电源,触发开关,发现3V灯闪

立刻断电,对PCI A14进行打值及网卡附近电容打值,发现无短路现象,于是重新上电,触发,用神手摸一摸,居然没发现发热比较厉害的芯片,当摸到IO的时候,神奇的时刻出现了,诊断卡跑码了,断电再试,发现只要压IO就会跑码!于是加上焊膏,打开风枪,对IO进行加焊。加焊完成后再次试机,机器正常开机了

总结:此故障虽然属于比较容易解决的,但是平时在维修过程中也比较容易忽略,谨以次帖,给大伙提个醒,平时维修多注意一些细节,此贴无技术含量,大家勿喷

网友A:
IO虚焊3.3v灯竟然会闪,就是说如果IO坏了也有可能出现这现象,记下了,不错的经验!

网友:
这里IO芯片虚焊会造成3.3VSB电压测试点对地阻值异常,所以会造成3.3V灯闪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IO虚焊3.3v灯竟然会闪,就是说如果IO坏了也有可能出现这现象,记下了,不错的经验!

I嗯,如果说IO坏了也会造成3.3V测试点阻值对地短路现象。

网友:
IO还是比较爱虚汗的

网友:
真正到IO损坏的时候,这种现象是不太好查的。还是按套路(供电、时钟、复位)来检查规范一些。

网友:
楼主如果能放上加焊图片对小白会有帮助

网友B:
IO虚焊,要上BGA吗?

网友C:
虚焊的IO怎么会造成3V 灯闪呢,是+3V 还是3VSB?

网友:
你的手能借给我用用吗

网友D:
IO虚了应该不会短路吧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虚焊的IO怎么会造成3V 灯闪呢,是+3V 还是3VSB?

是3VSB可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O虚焊,要上BGA吗?

楼主看贴不认真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IO虚了应该不会短路吧。。。

IO虚焊有时候上电工作本身会发烫,即本身引脚会脱离焊盘处于悬空状态工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O虚焊,要上BGA吗?

嗯,是,没看清楚,原来是风枪加焊膏

网友:
IO虚焊导致本身工作不良发热也是常有的事。

网友:
看来多压压有好处呀,上次遇到一故障机,也是用手去压,一压不要紧,结果手离开的速度堪比兔子赛跑,烫包了,刚好

网友E:
还是少用点手吧,因为很多时候太烫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还是少用点手吧,因为很多时候太烫了

3V的不会很烫的,5V才会很烫

网友:
好奇葩,学习了,居然还有这事

网友:
这个故障还没有遇见过,吸取经验,!!顶

网友:
楼主修的这块板子 会返修啊

网友:
这就是传说中的小手一抖

网友:
这个确实还没见过

网友:
IO虚了也会导致这样的情况。

网友:
摸的时候要不要用力压一下

网友:
IO虚焊的不少!引脚密焊锡少。

网友:
通过摸能走捷径,少走弯路

网友:
什么五花八门的问题都会出现!

网友:
你的手能借给我用用

网友:
这个我也遇到一样的情况,可是我换了IO

网友:
看完,说真的很佩服LZ的思路,很清晰很具体

网友:
虚焊,要上BGA吗?

网友:
IO引脚虚焊还是很常见的,板子变形也会引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O虚焊,要上BGA吗?
要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还要植珠。。。

网友:
维修总结经验啊·~!~!~!

网友:
虽然楼主讲没有像别人那样加什么原理和理论,但维修都是建立在东西维修好客户正常使用上。东西修好了才是王道

网友F:
我就纳闷了,IO接触不良3V小灯抖什么抖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就纳闷了,IO接触不良3V小灯抖什么抖?

期待大神的完美解答

网友:
台机I/O不容易空吧,还重来没有见过

网友:
看了楼主的帖子学习了!

网友:
虚焊的是什么脚位..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O虚焊,要上BGA吗?

IO,,,不是桥,用风枪,或者电烙铁就能解决虚焊问题了

网友:
LZ神手啊。。。

网友:
有照片就是好文章

网友:
3.3V给IO供电的 脚虚汗 导致的3.3vV 不稳定估计是这个原因

网友:
细节决定成败

网友:
楼主 IO 温度是不是很热  思路清晰,赞一个

网友:
学习,io开焊遇到过

网友:
进来学习一下

网友:
   这个学习了,平时修版都是摸的,还没压过呢

网友:
IO手压啊,,没试过,学习了!!!最好还是换了IO,免得返修!!

网友:
修复的很快,很幸运

网友:
学习了,有时候主板的问题还是千奇百怪

网友:
学习一下 直接风枪焊一下 对吧

网友:
灯闪的由io空焊引起的不多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