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752g开机进系统不定时掉电

楼主(2014-11-11):
论坛说的通病都弄了还不行,现在我用手摸upc供电芯片发热,又没芯片换试,芯片是96831  怎么检测这东西正不正常

网友A:
宏基4752好像有个大电容,换了没

网友B:
刷BIOS 应该会好

网友:
应该不是供电芯片的问题

网友C:
不是95831吗?

网友D:
我手头有一块板子也是掉电,论坛上面的办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,准备换板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是95831吗?

现在它发热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手头有一块板子也是掉电,论坛上面的办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,准备换板的

应该是cpu供电这块  cpu供电芯片发热  没芯片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宏基4752好像有个大电容,换了没

现在的机器很少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BIOS 应该会好

这个芯片发热了,刷有用吗都短路了

网友E:
芯片的条件不满足也会发热的   查下条件吧  供电  开启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芯片的条件不满足也会发热的   查下条件吧  供电  开启

供电5v正常

网友:
应该有电压不稳,或者这芯片不良建议更换新的

网友:
95831  把滤波电容换了试试

网友:
刷bios试试

网友:
掉电有大电容就换了吧

网友:
重新把那些电容吹下来再悍上去,再加上一个电容,芯片不发热了,已挂机1个小时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手头有一块板子也是掉电,论坛上面的办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,准备换板的

重新把那些电容吹下来再悍上去,再加上一个电容,芯片不发热了,已挂机1个小时

网友:
cpu供电都正常的话。。换cpu供电的电容。顺便看下波形

网友:
楼主机子修好了没???我手里现在也有台这样的机子·····

网友:
我有一台机器PE都进不去,不知什么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