杰微A880主板跳D0故障维修过程

楼主(2014-11-11):
客人送来一台机,自称开机不能。插测错卡上电,跳D0同时IRDY不亮且不断的闪复位灯。
拆主板上工作台测量,各大小供电正常、部分设备没有时钟。上迅维查时钟芯片引脚(被某人坑了5个下载分),对着图测时钟芯片的各路输出发现一切正常。南桥复位条件正常。
修到这里原有的经验不够用了,唯有召唤神器。在“主板维修助手”上查得D0故障多与BIOS有关。
屁颠屁颠地跑去刷了BIOS回来装上原有的内存和U上电检测,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继续测各个主要测量点,供电OK、时钟OK、复位OK、内存SMBUS木有。怀疑内存控制器有问题,换U上电D0跳过、D3跳过、38跳过、85跳过,蜂鸣器一声短响报警。
呵呵,可以打电话喊收钱了

网友:
悄悄的提一声,这块板在我拿到手之前小学徒试着修过。换U、换内存神马的他都试过了

网友:
AMD奇怪的问题或是跑奇怪的码我一般先换U试机

网友:
D0不是内存吗?换CPU就好了

网友A:
楼主 那个主板维修助手分享一下呗

网友:
AMD  有时间内存槽  换换就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 那个主板维修助手分享一下呗
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jGgNiOA

网友:
是说CPU不行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