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505 LA-9911P 不读内存

楼主(2014-11-11):
有台联想联想G505 LA-9911P 的板子开机电流0.4 5 上内存也是这么大的电流  量电压 都出来了   是AMD全集成的单桥  请问各位有没有修过这种问题   刷过BIOS 加焊过桥

网友A:
你把内存查到下面那个插口绝对好 0.98 左右显示屏幕

网友:
加焊下北桥就好了

网友:
先刷下BIOS 不行再加焊北桥

网友:
内存换下面一个插槽应该可以上到0.9左右,你可以加焊北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把内存查到下面那个插口绝对好 0.98 左右显示屏幕

2个槽子都试过了   量槽子  内存复位没有  不知道  AMD三合一的桥 工作时序    是CPU  北桥  南桥  合成的  已经加韩过了

网友:
修好了吗?我这也有一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