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25的显卡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的?

楼主(2014-11-11):
我说的是PU9201的芯片型号。。。哪位手里有E420或者E425的机器,帮我看看显卡的供电芯片是:
什么=什么????我不要真实型号,谢谢

网友:
帮顶,刚好也需要

网友A:
216-081005  我这里这个是INTER的

网友:
216-081005  AMD r

网友:
我说的是PU9201的芯片型号,好像是什么=什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16-081005  我这里这个是INTER的

我说的是PU9201的芯片型号,不是真实型号,是什么=什么?的型号

网友:
这个得找图纸啊

网友:
直接看看图纸上是什么型号,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我昨天修到这个机器了   看到你问题晚了

网友:
FG=DF 字数不够 后面随便凑点

网友:
这个芯片不会坏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