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指点

楼主(2014-11-11):
我听说在做系统的时候可以把你想要装的软件捆绑在系统上,但是我百度了一天也没明白,求指点啊!

网友A:
把软件安装在系统内在GHOST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软件安装在系统内在GHOST

亲亲,能集体点么

网友B:
首先你要有一个原版系统、可以设置好下载好所需要的软件、然后把驱动全部卸载、把万能驱动绑定、封装成一个gho文件、然后再装、你百度去查系统封装

网友(2014-12-15):
引用 网友B:
首先你要有一个原版系统、可以设置好下载好所需要的软件、然后把驱动全部卸载、把万能驱动绑定、封装成一个 ...

谢谢了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