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 PAD 加电显示但档机

楼主(2014-11-11):
think PAD 加电显示但档机。 该机开机后左上角显示一个闪动的光标,按F2键也进不了CMOS 。 刷过BIOS故障依旧,会不会是I3 的CPU问题 ,手上没这个CPU替换,没法测试。 请各位多多指教 。谢谢
cpu

网友:
机器型号 THINK PAD E420 板号 LLW-1

网友:
南桥的问题也会影响的

网友:
按F2键也进不了CMOS 试过按F1 没有

网友:
光标闪 应该是没有系统 吧

网友:
这个神机 找找铁皮管试试 是不是供电不稳造成的 呵呵呵

网友:
先将外设全部拔掉再看是否挡

网友:
FN+F1或F2试试

网友:
刷个密码芯资料试试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指教 。 机器是 CPU问题, 换了CPU好了 。再次谢谢各位热心指教

网友:
这机器CPU也会烧呀???现在还有什么机器可相信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