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AT790XE3大板,AM3接口3片故障一模一样艰难维修

楼主(2014-11-11):
网吧送来的3片一样的板,接到上检测卡开机触发不跑吗,测量了一下全板无供电,由于AMD平台先是有内存供电,那就先修内存了
找到图纸先测量了下slp_s3信号3.3V正常,找到内存供电IC  U5图1  7脚开启受ASIC8M_VDIMM_DUAL_EN信号控制,高电平,测量不正常
图2,Q13截止,Q12导通,检测2个三极管的工作电压都正常,但是Q13  C级只有0.几伏,打RN32上面有5V电压,下面无,那就换一个试一下了
料版找一个换上插检测卡哈哈跑码了,内存条插上尼玛卡D4不过,洗下槽子,还是不过,看来要查条件了
上假负载VTT0.85V,VDD1.62V,VDDSPD 0V,看来找到问题了,仔细观察一下原来是短线了,见图,补线,上电一路跑码亮机此板修复......

第二片,故障一模一样,SLP_S3信号正常,U5开启不正常,RN32上有5V供电,下面没电压,换之一路跑码亮机......

第三片尼玛还是,看来是通病了,我都懒得查了,直接换RN32,以为好了,可是不跑吗,尼玛还有故障,先查了内存这一块都正常了,CPU还没有供电
找到图纸CPU供电这一块,图3,这么多,脑壳都大了,先从PU1开始吧,5,8无输出,4脚供电正常,3脚开启不正常
找到ENDRV信号出处,图4,懒得分析直接拿开先的好板测得触发后PQ20  B极为低,再经过EXT_PSI#信号查到此信号来自IO第3脚,图5,
好板触发后为0.几伏,此板为2.5V,直接换一个再说,反正料版有的是,换个IO上去上电一路跑码亮机,又修复一张.......

3张板子修复完毕,觉得还可以的朋友加点分吧,打字截图楼主都不觉得麻烦,最后把图纸也送上......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,分享了

网友A:
维修很细心,第三片主板CPU供电应该是通过本身供电单元电路主控芯片PWM输出引脚对应相连驱动芯片控制输出的,在没有料件IO芯片代换的情况下,也可以翘起原来IO 第三脚解决故障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维修很细心,第三片主板CPU供电应该是通过本身供电单元电路主控芯片PWM输出引脚对应相连驱动芯片控制输出的 ...

我拆了那个相连的电阻之后还是不跑吗,所以才换IO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拆了那个相连的电阻之后还是不跑吗,所以才换IO

你指的是R379电阻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指的是R379电阻吗?

就是R379,拆了点上有2.5V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就是R379,拆了点上有2.5V

嗯,测量相连焊盘电压这也是一种判断故障方法,这里也可以测量R379电阻阻值变化或切断EXT_PSI#信号与IO第三脚相连线路来判断故障部位,你这里没有更换这个电阻测试吗?

网友:
受益匪浅啊 电路分析很透彻 通俗易懂 谢谢分享经验 加分给力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嗯,测量相连焊盘电压这也是一种判断故障方法,这里也可以测量R379电阻阻值变化或切断EXT_PSI#信号与IO第 ...

没有,这个电阻用万用表打是好的,因为那张好板此处电压为低电平,这张是高电平,所以我判断应该是IO坏了

网友C:
这板不是映泰的吗     哪里是昂达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,这个电阻用万用表打是好的,因为那张好板此处电压为低电平,这张是高电平,所以我判断应该是IO坏了

那这里PQ20在这里就是低电平导通拉低Q59 G级的电压使本身处于截止状态,这样才不会拉低ENDRV信号电压,从而产生CPU主供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板不是映泰的吗     哪里是昂达的

写错了是映泰

网友D:
楼主为什么你遇到的竟然都是没有供电的呢,我的遇到基本都是有复位不跑码的

网友:
楼主基本功扎实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为什么你遇到的竟然都是没有供电的呢,我的遇到基本都是有复位不跑码的

有啊,那些都是刷BIOS,拆串口,网卡就解决了,简单的就不发贴子了,还有就是桥坏不修了,还有2张G31的查出来是北桥坏了,供电复位都有,就是CPU没复位,80%是北桥坏了,还有就是根本找不到问题的,因为找不到图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