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3000 BUS灯常亮无法导数据

楼主(2014-11-11):
BUS灯亮 一会就全都断电了,能看见数据 无法导出 全盘坏道 磁头异响 怎么办
断电

网友:
你的硬盘有硬件故障,需要开盘啊。

网友:
有异响了,就换磁头试试吧

网友:
PC3000也不是万能的,异响了,磁头有问题了,PC3000也搞不定呢。

网友:
换磁头 不然 还有 什么办法 都敲盘了

网友:
换头吧!开盘这种事儿,最好一次成功,二次开盘的话,困难更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