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511独显电流跑0.135掉电维修

楼主(2014-11-11):
接到一台惠普511独立笔记本,电流跑0.135掉电。废话不多说,拆机检修,检查主板没有明显的烧坏现象,打各大电感的阻值也正常。接在测供电,内存供电1。8V正常,桥供电1.2V正常,测得CPU供电没有出来。主芯片的型号:TPS51620。

首先测这个芯片的条件有没有满足,测26脚V5IN :5V 正常,34脚 VR_ON  只有0.41V,看来开启还没有出来,然后开始跑线路,34脚来源于393比较器,换一个 393 看看,故障依旧,然后继续追查,把R137、R97、R95、R93、一个个断开,电流跑到0.135还是掉电,然后测D5, 一脚 3.3V 正常,二脚 0V,三脚 0.41V,二脚正常是5V,说明SLP_S3还没有发出来, 电路图可知二脚经过一个电阻,到VGA_PG,而VGA_PG来自于51511的11脚,果断换了个 515111,上电测试,电流哗啦啦上去了,接显示器也点亮了,维修到此结束,新手修笔记本啊,写得不好,高手请多多指教!!!

网友:
有收正有台笔记本躺着呢

网友:
问下51511芯片是不是管理主板集显供电输出的呢?

网友:
顶一下加点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