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索尼]
一台hv-714tg显示器3/1显示故障

楼主(2014-11-11):
解码板代换故障原样,屏是单芯片AUO-030难道是这个坏了
芯片

网友:
新手求教高手指教

网友:
原来是什么原因嘛

网友:
故障是不是中间那道嘿嘿的东西啊。右上角...是不是也有点异常啊

网友:
右边和黑的是等宽一条竖道浅色图像

网友:
明显是屏坏了,

网友:
这个屏应该报废了

网友:
这是屏坏了,,,,,,

网友:
屏哪部分坏了,还可以修吗

网友:
刷下程序 要不就是屏坏了

网友:
是屏坏了,不知道坏的是芯片还是在屏上

网友:
据说auo030比较易坏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