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52J不触发取COM电池可以开机维修

楼主(2014-11-11):
刚在论坛上看到有几个兄弟说K52J不触发取COM电池可以开机维修,不知道怎么修想回复但是已经过回贴日期了,今天刚好手上有一台机器同样故障,测量开关3.3V电压只有0.9V,更换EC后还是一样,华硕机器元件没标号不好修,下图纸看开关到EC中间还有一103排阻,直接更换OK

网友:
就这样OKL

网友:
开关的上拉排阻。。

网友:
上拉电阻引起的电池电压不够无法开机

网友:
遇到过 下次注意了

网友:
一步到位呀  厉害   楼主在哪学的

网友:
幸亏有图纸。

网友A:
像这种开关电压低的,又不好找主板上的零件,我直接给他一个上拉3.3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像这种开关电压低的,又不好找主板上的零件,我直接给他一个上拉3.3V

还是这样方便    学习了

网友:
我遇到过第一次是可以开机,第二次开不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