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70 又是ISL95831

楼主(2014-11-11):
看到这个芯片就郁闷,我不说大家也猜到了,无CPU供电,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要表达什么意思呢?

网友:
是不是没有存货还是焊不好?

网友:
爱坏还是怎么着?

网友:
我是k43sv 难兄难弟啊

网友:
啥也别说了  修吧

网友A:
去掉24脚电阻,如果有CPU供电就去查南桥那边,没有就是CPU供电问题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去掉24脚电阻,如果有CPU供电就去查南桥那边,没有就是CPU供电问题嘛

你说的是95831???我刚好也子再修G470的CPU供电这一块,,感谢分享啊

网友:
95831 的好多注解和维修方法在论坛有好多你可以看看

网友(2015-07-25):
去掉24脚就可以判断出是那边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