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回答 查不到图纸,问ITE8716F-S FXS 能和ITE8716F-S CXS 替换吗?

楼主(2014-11-11):
找了半天, 查不到这两个的图纸,只查到ITE8716F的 ,问一下ITE8716F-S FXS  能和ITE8716F-S CXS 替换吗?上次遇到一个ITE8716F-S DXS 不能和ITE8716F-S FXS替换。。。但不知道现在这ITE8716F-S FXS  能不能和ITE8716F-S CXS 替换?? 求师傅们回答!谢谢了

网友:
DX和FX不能替换,CX和FX应该也是不可以替换的。

网友A:
你为什么不换下试试呢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为什么不换下试试呢??

替换了,可是85脚RSMRST一样是没有出电压。。。。

网友:
今天刚好替换了一下,没有成功,楼主也可以试一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