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80认不到显卡怎么办

楼主(2014-11-11):
y480认不到显卡怎么办

网友:
这机器支持双显卡切换的吧,如果做了显卡不行的话,应该是BIOS问题

网友:
这样问我估计没人帮到你了

网友:
显卡换过了吗

网友:
直接换个新的显卡,没什么好搞的。

网友:
问题好模糊

网友:
工作条件都满足就搞显卡吧

网友:
先测测显卡有没有供电啊

网友:
BIOS   没有关吧   查供电啊

网友:
是不是在在BIOS里关掉了,可以去看看

网友:
先检查简单的啊,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是什么,驱动有问题,会导致只有集显,设备管理器没有独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