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511 不认硬盘

楼主(2014-11-11):
HP511 不认硬盘 本来故障是开机不显示  用风枪吹了下显卡有显示了.确定显卡虚焊  重做显卡OK 后发现不认硬盘   拿固态的硬盘可以进 但是报错 重新换了硬盘也是一样 查了SATA的口的工作电压都正常的       而且也不能识别U盘启动 南桥已经换一个X样

补充内容 (2014-11-13 10:14):
不好意思  这个已经好了...这个是我亦时大意了    进BIOS重新恢复一下bios就好了

网友:
BIOS问题吧,这机器BIOS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做显卡的时候不小心,动到哪个小地方了吧。

网友:
桥的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进BOIS调成IDE看一下。

网友:
查查南桥周围是否有短路现象。

网友A:
估计你是 焊显卡 主板掉东西了吧

网友:
桥片的可能性较大

网友:
弄块板子对比一下

网友:
HP 机器的BIOS要默认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B:
先刷个BIOS看看吧,不行就在换个南桥试

网友C:
南桥跟显卡离的进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估计你是 焊显卡 主板掉东西了吧

认真看了   没有掉件的东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南桥跟显卡离的进吗

511的你不知道吗....南桥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刷个BIOS看看吧,不行就在换个南桥试

都搞了   也换了

网友:
进BIOS调下硬盘模式  不认U盘可能是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