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NOC显示器屏幕中间突然出现竖直一条绿线!!!!

楼主(2014-11-11):
NOC显示器屏幕中间突然出现竖直一条绿线!!!!该怎样解决?
显示器

网友:
你拍打几下会消失吗,没有的话也有可能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屏的问题,有时候又不出现,有事时一直都出现,我遇到过,直接换屏了

网友:
运气好的话 重新插屏线就好了(遇到几次) 插屏线还不行 就这样用吧

网友:
例场出现问题,这个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找修屏的压一下,几十元一次,深圳有

网友:
屏线弄下 不行就屏坏了

网友:
亮线 屏有问题 自己的话 就那样用吧 顾客的就换屏吧 如果有压屏的 你也可以压屏

网友:
一般是屏的问题,无法解决。

网友:
这个不用考虑了,屏坏了,,。

网友:
明显屏坏了,

网友:
压屏能把线去掉?可以的话淘宝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A屏 B屏了吧

网友:
换屏把 要不就将就用

网友:
也许你压一下就可以呢,不过就是好了也不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