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42 系列的机器奇怪花屏

楼主(2014-11-11):
最近遇到几台k42系列的机器,如果用风枪吹显卡好了的,不管是换还是加焊都能修好的。但是用风枪吹不好的,不管是换还是加焊,怎么搞都是花屏。特别奇怪。有谁遇到过
显卡

网友:
有谁遇到过的

网友:
我遇到过几次,没搞定被我师傅修好了。不过这样的问题不多

网友:
把能换的东西全部换掉,一个一个的试,总一个可以的。

网友:
换显存试试看。

网友:
显卡,显存,供电不稳定,地址线、数据线断线或短路都会导致花屏。

网友:
华硕的这机 太难搞了 显卡供电哪里加个电容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