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显存供电对地短路的思考--讨论

楼主(2014-11-11):
看了好多人的帖子,碰到显存供电对地短路,都是将供电芯片、MOS一个个地都换了,最后还换显存。
我觉得这种办法很笨,完全就是在碰运气,费时、费力。

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先将电感从板上取下来,这样供电电路就与显存的后续电路断开了。此时可以分别测量,确定到底是哪段电路对地短路。

如果供电电路正常,显存电路短路。可以直接上电,测量供电电压是否正常。此时由于没有电感,显存是没有供电,很安全,不会因再次短路而扩大故障。

如果只是供电电路短路,可以先拆下管,再次测量,如果还在短路,则是PWM芯片的问题。

希望大家指正。

补充内容 (2014-11-12 09:16):
经各位老师指正:不能断开电感后上电! 就算没有烧管子,也没有实际价值!

网友A:
拆掉电感你还敢上电?谁教你的?

网友:
拆掉电感量阻值还行

网友B:
通过测量MOS管是否短路可判断MOS、芯片、显存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掉电感你还敢上电?谁教你的?

提醒得好呀!电感有贮能的作用,在稳压中取到了关键作用!
谢谢前辈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通过测量MOS管是否短路可判断MOS、芯片、显存问题。

我觉得如果供电输对地短路时,下管的S、D之间是直通的,根本无法判断MOS下管是否损坏。
自己还真不知道要怎样测才能判断。

网友D:
为什么撤掉电感不能上电,修显卡的,你们撤掉电感上过电没有。实说,假话不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为什么撤掉电感不能上电,修显卡的,你们撤掉电感上过电没有。实说,假话不来。

我的本意是:上电就可以测电压了,测到电压就能确定供电部分是否基本正常。
但是,电感没了,单辈MOS是无法完成稳压的,也就无法判断供电电路部分是否正常了。

我想如果只将电感的远端开路,应该还是可以上电完成电压测量的。
过天试试。

网友E:
只取电感,PWM会使上管导通时间过长,很易烧坏上管,不可以。
只取下管,会使得电感能量无法释放,轻者过压保护,严重的烧坏电路,也不可以。
只可以单取上管,同第一条,但因没有了上管,不会对电路造成损坏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只取电感,PWM会使上管导通时间过长,很易烧坏上管,不可以。
只取下管,会使得电感能量无法释放,轻者过 ...

题目中,是设定了供电电路对地短路的,不论取上管还是下管,都会进入保护状态,导到无电压呀。
我还是觉得只断开电感的远端脚,近端脚仍连着两个MOS公共端,应该是可以测到电压的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题目中,是设定了供电电路对地短路的,不论取上管还是下管,都会进入保护状态,导到无电压呀。
我还是觉 ...

从你的回复就知道,你是把电感当成一根导线了,但事实上不是的,它在电路中是上半周储能下半周放电,通过下管导通到地产生回路作用的,你断开电感,那这个供电周期如何循环往复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觉得如果供电输对地短路时,下管的S、D之间是直通的,根本无法判断MOS下管是否损坏。
自己还真不知道 ...

可以测下管的G、S之间,如果是通的就是坏了。MOS管击穿一般三个极都相通了。

网友:
在PWM开关稳压电路中,电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,没有了它电源电路也就不完整了!另外开关电源也不宜空载。

网友F:
以前干过去掉电感测电压的事情。看了德强电脑师兄的回答,顿时明白了,不能这么干的道理

网友:
我是来拿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从你的回复就知道,你是把电感当成一根导线了,但事实上不是的,它在电路中是上半周储能下半周放电,通过 ...

谢谢指正!
的确是这样的。昨晚看电路图,PWM芯片是必须要有输出取样电路的,如果断开电感,整个供电电路就不完整了。如果这时上电,确实很容易烧管子!

网友G:
没有电感的情况当然不能随便上电,那样是自寻麻烦的

网友:
核心坏的居多  上电的那一刻 显存坏了巨烫

网友:
各有各的方法,通电不断总结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没有电感的情况当然不能随便上电,那样是自寻麻烦的

你说这样会出什么问题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以前干过去掉电感测电压的事情。看了德强电脑师兄的回答,顿时明白了,不能这么干的道理

干掉之后出了什么事

网友:
断开电感  打前后对地值    判断那部分坏就知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