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数表面划伤如何如何处理

楼主(2014-11-11):
表面划伤,是不是在ROM里面关闭除了0面的其他面的磁头,是换了磁头后 通电屏蔽还是没换磁头的时候先屏蔽呀

网友:
你是要修盘,还是恢复数据?

网友:
你打开的盘,还要修好后使用它吗?????

网友:
要数据!  想希捷,有这么一个思路可以要划伤的盘体认盘呢,像MRT没有直接工具选项可以编辑ST ROM里面的磁头位图,然后关闭坏的磁头呀。是如何流程和思路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