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L8105E与RTL8111F不能代换

楼主(2014-11-11):
刚修一台DELL M5110本本,网卡芯片为RTL8105E,论坛上有人说用RTL8111E或RTL8111F可以代用RTL8105E,这个说法不完全正确,我今天用全新的RTL8111F换上去,开机进系统能正常检测到网卡,但当你插上网线时,还是会提示网线没插好。买了一样型号的RTL8105E,换上去,故障直接解决! 在此提醒各位兄弟,在DELL 5110这款机上证明,RTL8111F不能代用RTL8105E。

网友:
我以前也试过,,是不行的

网友:
今天刚遇到戴尔M5110 网卡坏了没有这个型号的网卡   你说不通用看来只能订了

网友(2021-07-20):
今天我也修到一片GA-H61M-DS2 REV2.2主板,故障现象系统认不到网卡,网卡的绿橙指示灯也不亮。网卡RTL8111F测得:
3.6.9.13.29.36.41.45脚LA_DVD10=LA_REGOUT:1.05V
39.42.47.48脚LA_VDD33=3.3V
43.44脚时钟LA_XTALI.LA_XTALO:0.97V有波
46脚LA_REST复位:0.64V
15.16脚LA_SMBDATA.LA_CLKREGQB:0V

25脚-PFMRST2:3.3V
28脚N_-PCIE_WAKE网卡唤醒:3.3V
33脚LA_ENSWREG网卡开启:3.3V
26脚N_ISOLATEB=ISOLAT:0.64V(正常2.97V)

分析:各脚电压基本正常,就是26脚0.64V不正常,看图纸是由LAR4/LAR5分压得到。拆出来测量发现LAR5  15K变为1.5K,找了一个15K电阻换上去,开机OK进系统发现网卡装上驱动上网OK修复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