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高手帮我看一下这个待机3V波形正常吗?(已修复)

楼主(2014-11-11):
上电后待机3V电感前级测量图正常吗?

下图是待机5V电感图感觉很正常头子是方的,3V的头子是尖的 感觉不对  哪位高手帮我分析分析!!

结果:已修复,电感坏了!!!!第一次碰到 示波器我爱你!耶

网友:
5V的正常,3V不对

网友A:
多谢指导,3V不对有哪几种可能呢?

网友B:
这个有3种吧。1是电容滤波  2是后级输出   3是管子货管理IC不良。 但现在讨论这个有什么用处呢   还有示波器怎么使用 我的是模拟60M的  双通道   那些开工按钮怎么调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有3种吧。1是电容滤波  2是后级输出   3是管子货管理IC不良。 但现在讨论这个有什么用处呢   还有示波 ...

那么强大   还真不多见。所以电子产品各种各样坏法都 没有你不信的 只有你没遇到过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多谢指导,3V不对有哪几种可能呢?

滤波不良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