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d搞不定了 1000分或者100RMB求支招 绝对充值

楼主(2014-11-11):
               我有台amd的单桥pch 联想z485
                 apu 复位和pg都正常了 平台复位也正常 电压除了GPU相关电压都有了 就是不跑码  我不知道怎么修了  内存换了  bios刷了很多 求支招
               补充一下问题 原来是内存供电击穿 19V加到后级+vgpu转换管  转换管烧了 桥挂了  直接保护了 全换了新的桥 测显卡对地0.13就没动了 现在是上电1.24 GPU相关电压全没有  FRAME无波形 不跑码

网友:
原来问题是内存供电击穿 19V加到后级+vgpu转换管  转换管烧了 桥挂了  直接保护了 现在是上电1.3 不跑码

网友:
amd时序不懂  显卡对地0.13也没短

网友A:
CPU呢?测试过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呢?测试过了吗?

a8的cpu还真没有

网友:
可以试试看的

网友:
好  我去找一个

网友:
桥供电都出来了吗    测下南桥后面的电感,电容   电阻看下有没有没有电压的         我上次修台就是断线的

网友:
A6和A8可以互换

网友:
我有个G505的不跑马的 修2天了 不知道怎么办了

网友B:
找个U换了试试先,这种机子一般是主板电路问题,BIOS问题华硕新机比较多哦,

网友C:
主板上就一个BGA芯片和一个CPU,不是桥的问题就是CPU的问题,先换CPU试试,前提是硬启动部分正常,可以参考AMD_FCH时序(广达ZQE.ZQG)

网友:
用行动说话,顶起没商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主板上就一个BGA芯片和一个CPU,不是桥的问题就是CPU的问题,先换CPU试试,前提是硬启动部分正常,可以参考 ...

万分感谢了,我现在去找个cpu

网友:
coms电池梅电了  换一个电池   AMD的  coms电池没电会不跑吗

网友:
不知楼主现在修好了没

网友D:
换桥,应该是桥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换桥,应该是桥的问题。

原来的桥挂了 换的新桥

网友E:
z485  a8 和a6 可以互换嘛? 可以的话我就拍一个了

网友F:
继续换桥,买的桥不一定好的,焊接也要保证成功.

网友:
也感觉 这个电流像是桥的问题

网友G:
1000RMB?口气好大啊
买个新板子才几钱?

查查你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1000RMB?口气好大啊
买个新板子才几钱?

1000下载分或者100rmb  ...

网友:
有钱还不如直接换 版多好

网友:
新手路过,努力学习中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继续换桥,买的桥不一定好的,焊接也要保证成功.

换个cpu 现在上电1.6 内存有一次波形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z485  a8 和a6 可以互换嘛? 可以的话我就拍一个了

可以的。买的时候你问卖u的。他会告诉你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找个U换了试试先,这种机子一般是主板电路问题,BIOS问题华硕新机比较多哦,

啊啊啊啊   给错认了,我是给楼下的。。。。万能的版主千万不能惩罚我啊。。。

网友:
再次声明   我评分评错了

网友:
电池是否有电?

网友E:
cpu问题 这款电池没电也可以亮机的

网友:
现在搞好了没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cpu问题 这款电池没电也可以亮机的

不是,我指是cmos电池

网友:
亮了 但是还有问题

网友E:
引用 网友H:
不是,我指是cmos电池

机子亮了 我特地试了下  不上coms电池不跑码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机子亮了 我特地试了下  不上coms电池不跑码

这个问题我修不少,keep住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个问题我修不少,keep住吧

我现在有时会卡logo

网友I:
这机我修过坏CPU  也是修了好久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这机我修过坏CPU  也是修了好久

我这个内存供电芯片挂了 +1vgpu转换管挂了 桥 显卡 cpu也挂了 无语了 我淘了一个qs的  有时候重启不亮 有时候卡logo 不知道是不是u的问题

网友:
动过的地方太多了,慢慢还原吧,北桥做好了吗?新购的cpu应该没那么容易坏吧

网友:
挂了那么东西还修?换个板不就了事,买零件的费用都够买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