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芯片补焊总是把两脚给焊在一起如何解决呀?

楼主(2014-11-11):
给芯片补焊老是把两只脚给焊到一起,两脚 的缝里都是锡也弄不出来,大家能把多针脚的芯焊接方法和注意事项教教我吗谢谢了。最好是能详细一些谢谢。
芯片

网友:
用BGA焊膏,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:
把烙铁头上的焊锡用海绵擦干净,引脚上涂焊剂、焊膏、松香水都可以,烙铁头挨上去基本可以干净,拖焊的时候最后别停,保持开始的速度拖完最后的脚,一般不会连锡,一停肯定连

网友:
拖引脚特别密的IC时要多放点助焊膏。如果残留的锡实在处理不了,用吸锡线或者导线里面的铜丝,放在连锡的地方,用烙铁加热一下很容易就清理掉了。

网友:
多放点助焊膏,把烙铁头上的焊锡用海绵擦干净。

网友:
用什么牌子的烙铁?温度不够也会

网友:
买把好点的烙铁,用好的焊锡膏,当然焊锡丝也要买好一点的。

网友:
太简单了吧

网友:
太简单了吧 练练技术哦

网友:
把烙铁头上的焊锡用海绵擦干净,温度要够

网友:
很重要温度要够

网友:
速度也要合适

网友:
多余的锡用线吸走

网友:
编织细线吸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