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30 电源掉电

楼主(2014-11-11):
E430电源过段时间掉电。温度什么正常、光用电池不掉。
掉电后拔电源。重插可以正常开机
不知道什么问题了

网友:
是不是有什么通病的啊。奈奈的,过一段时间就掉。哎

网友:
这个值得拥有

网友:
电容问题吧

网友:
电池不掉的啊

网友:
没人遇到过吗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

网友:
最好安装一个电源管理驱动试试

网友:
试过了。楼上的方法。听说刷BIOS可以。不知道是不是

网友:
刷bios看看 呢    CPU 供电    电源检测

网友:
又是蛋疼的问题,期待楼主解决分享

网友:
bios升级了,现在发现开机键掉电的时候。变成10几V。

网友:
拔了电源重新插。又正常了

网友:
等着掉电了。再测。哎。一次要一个小时。还不能拔电源。这主板修出人命的

网友:
换电源试试,裸机试机查发热量高的地方

网友:
摸了有10几边了。比老婆多熟了

网友:
刷过BIOS,换过CPU,电源换过,温度正常。电源掉电可以重开
救命

网友:
这机器真没遇到地,是否是电源头坏了

网友:
啥都弄过了      电源管理芯片有事没

网友:
8205加焊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问题 期待高手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