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19方屏显示器花屏怎么回事

楼主(2014-11-11):
19方屏显示器花屏怎么回事,开机后逐步变色发白了的过程

网友A:
屏坏了 基本没有维修价值了

网友B:
屏的问题 没事可以自己研究玩 给客户就说报废了

网友:
k拿通用版点下试试

网友C:
先查查屏线吧,也许屏线有问题

网友D:
先屏线处理一下!再不行那 就是屏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可能是屏坏了

网友E:
焊下驱动IC,加固排线看看,

网友F:
屏坏几率大 测一下屏上的几大电压是否正常 在检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屏坏几率大 测一下屏上的几大电压是否正常 在检修

刚才借了个万能驱动板试了屏是好的,现在剩下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应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坏了 基本没有维修价值了

刚才借了个万能驱动板试了屏是好的,现在剩下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应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屏的问题 没事可以自己研究玩 给客户就说报废了

刚才借了个万能驱动板试了屏是好的,现在剩下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应该
谢谢兄弟

网友:
刚才借了个万能驱动板试了屏是好的,现在剩下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应该
非常感谢兄弟,试了屏是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查查屏线吧,也许屏线有问题

谢谢兄弟,我去换屏线再试试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先屏线处理一下!再不行那 就是屏的问题了。

我去换屏线试试,刚才用万能版试了屏是好的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焊下驱动IC,加固排线看看,

好的,非常感谢,我先去换屏线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好的,非常感谢,我先去换屏线试试

排除了其它问题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程序问题也会引起花屏

网友:
驱动板报废了,换一个万能的看看

网友:
不想继续修下的话 可以换个通用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好的,非常感谢,我先去换屏线试试

换了屏线好了,谢谢